S7-200与组态王自由口通讯实例

楼主(2013-11-16):
谁做过S7-200与组态王自由口通讯的,发个实例给小弟参考下?或者大概讲一下

418069672@qq.com

网友A:
200与组态王通讯有多种现有的驱动,为啥要使用自由口呢?好像自由口的驱动也有,如果有,请找驱动帮助;没有的话,直接使用其他驱动吧

网友B:
组态软件里面就有各大品牌PLC的驱动,直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