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和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3-11-16):
单相电机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变频器进行控制,而要用专用的单相输出变频器进行控制,ATV10系列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是三晶电气通过家用单相水泵专门开发的变频器,此款变频器具体积小、结构紧凑、运行稳定、常用功能均具备的特点,且电路板经过三防处理,抗恶劣环境强、使用简单等特点。

楼主:
产品系列:ATV10-1S 系列(二进二出)

电压等级:AC220V

适配电机功率范围:0.1-2.2KW

应用场合:风机、水泵等单相电机

网友A:
二进二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你这个变频器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进二出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2出是对已经“封装”好电容的单相电机而言的吧

网友D:
官网看不到,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看不到,挺感兴趣。

官网已经更新了,请看:http://sajbp.com/productshow.aspx?Rid=3&Pid=42&id=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变频器要多少钱一个?

请问多大功率呢?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产品经理 13925OO85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二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单相输入,单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进二出是什么意思啊?  这...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最多两年 引用 网友A: 二...

 你不如就在此贴答复下大家变频器是怎么考虑对电容的处理的吧,大家都很感兴趣的

网友C:
"单相电机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变频器进行控制,而要用专用的单相输出变频器进行控制"

2楼的朋友已经做出实际的测试,单相电机直接接在普通的3出变频器上是可以控制的。

来点技术性的内容嘛,大家也都是很想了解你家的这个款产品的。

网友C:
譬如说,此款单变驱动电机时,两相绕组的相位差较市电直接驱动时的分别如何,

然后因为采用了专门设计,电机的效率及发热情况如何,

关于对与电容的老化处理上,做了什么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楼主:
二进二出:单相输入单相输出

电容要求是450V才可使用ATV10,,变频器峰值电压330V左右。(市场上240V电容电机不可使用)

市电50HZ和变频50HZ情况下,电机的噪音及外表温度,电容温度的数据---基本一样,电流有所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变频器进行控制,而要用专用...

 芳兄当时估计做的是空载实验。

我也做过带载实验,带载能力在50Hz时与市电没有发现有太大的区别。但降低频率时当到40Hz时就发现带载能力大大降低了,到30Hz就非常严重了,几乎是没法驱动,到20Hz时已经无法运转。

SJ 的ATV10现在仍然没看到参数表。

网友E(2014-01-14):
如果驱动接有电容的单相电机觉得从理论上好像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