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化肥厂的应用

楼主(2013-11-16):
维控HMI和PLC在化肥厂的应用

一、简介

  维控HMI和PLC主要用于化肥厂中一些机台的控制和状态监视。

二、特点

  1.针对化肥厂腐蚀性物质多、杂的情况,监控柜采用封闭式设计,即与外界以无线形式通信。监控柜和机台集成在一起,通过无线把当前的机台工作情况与控制室联网。

  2.化肥厂有多个车间,工程采用无线路由桥接形式搭建起一个局域网,各机台的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到无线路由,通过无线路由实现控制室与车间的信息交互。

  3.车间的触摸屏采用777A带以太网,PLC采用20MR,负责车间内机器的运行和信息采集,屏与PLC之间采用维控PLC协议;办公室采用102A带以太网,用来监视个车间的工作情况和控制某些机台动作,车间屏和办公室的屏之间采用modbus tcp协议。

  车间与办公室距离达300米,用光纤完成通信,保证数据交互的高效性和稳定性。

三、组成部分

  1、PLC负责动作的直接控制和外界反馈的信息的采集。

  2、触摸屏,负责PLC各动作参数的设定、动作的启停控制以及相关信息的显示,车间用的工程和办公室用的大致相同,主要涉及到一些用户想要了解的数据和想要控制的动作,这里就大致介绍几个主要

的画面。

  1)如图1所示为HMI程序的主画面,主要是监控翻抛车的工作情况,白条用来显示当前翻抛车处的位置。

图1 主画面

  2)如图2所示为手动设置画面,供用户手动调试翻抛车的相关动作,以及一些参数的设定。

图2 手动设置画面

  此外,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是本次工程的关键,工作原理是一个无线路由安装在控制柜里,与触摸屏通过网线连接,这一路由通过无线桥接方式连上外墙的无线路由,各车间的外墙上的无线路由通过光纤连上办公室的无线路由,办公室的屏通过网线连上在办公室里的无线路由,实现了整个局域网的通信。

四、结束语

  此次工程的难度在于远距离传输和无线传输。首先是现场腐蚀性物质很多,所以控制柜必须做成封闭时,这样的话就只能使用无线传输,那么内外墙的路由位置安装就很重要,决定了信号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其次是远距离传输,各车间之间的距离有将近200米,车间与工厂有将近300米,使用无线信号传输的话有可能中途会有干扰,要实现长距离稳定传输,考虑到用光纤。这次的工程是一个尝试,最后的效果客户很满意,在功能和设备质量上,客户对维控PLC和HMI给予了肯定。

网友A:
很好的案例,我正好需要这样的案例。

学习了。

网友B:
文章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