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3-11-16):
现有急停开关、按钮开关(自复位)若干,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若干,开关电源、电磁阀、气缸若干,什么样的电路图可以同时实现如下两个功能:

按下按钮开关1,气缸1动作→

按下按钮开关2,气缸2动作→

延时4秒后气缸2复位,接着1秒后气缸1复位

直接按下按钮开关2,气缸1先动作→

延时1秒后气缸2动作→

延时4秒后气缸2复位,接着1秒后气缸1复位

网友A:
感觉按钮开关2的功能不太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  , 写?

 不用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C:
还是省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省省吧

 怎么了

网友D:
可以呀?还要加4个磁性开关!如果不用检测行程的就不用

网友E:
我是个初学者,你看这行不行.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不对请指出.

网友F:
牛人还不少。

网友G:
1, 建议搞个国产 PLC 做这个更加的容易

2,用继电器实现也很容易,但是第二个功能和第一个一样都用一样按钮的话按下如何区别,建议用三个按键开关

网友H:
出个电路供参考:

   K1为按钮1,K2为按钮2,F1为气缸1,F2为气缸2。J01~J03为时间继电器,J01延时时间为4秒,J02与J03延时时间为1秒。J1~J3为中间继电器。

  动作原理:1、先按K1,J1得电自锁。其常开触点闭合,使F1动作。,再按K2,由于J1吸合,J1常开触点闭合,而JI常闭触点断开,故使J2得电自锁,J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2动作,又使J01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秒,J0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F2复位,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秒,J02动作,J0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断电,接着J2、J01、J02皆断开,电路回复原状态。

 2、直接按按钮K2,由于J1未动,使J3立即得电自锁,J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1得电动作,同时使J03的点开始延时,延时1秒,J03动作,J0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2得电动作,同时使J0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秒,J01动作,J0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F2失电复位,J0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秒,J02动作,J0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3断电,接着J03、J01、J02皆断开,电路回复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