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继电器回路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11-16):
求助高手:

       现有一台搅拌机马达,只能手动用正、反转按钮通过变频器控制马达的正反转,正转10秒------按停止按钮------再按反转按钮反转10秒------再按停止按钮------然后再按正转按钮……如此反复正反转。但现在要在保留手动的前提下,能让马达自动的运行:正转10秒---停止----反转10秒---停止-----正转10秒……,而且只能用纯继电器回路。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带自锁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用48A-S时间继电器直接接触器.

网友C:
楼上说的计时器。还有omron的棘轮继电器。都可以组成。

网友D: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是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E:
  1、可选用JSS48A-S循环定时时间继电器。它可设定T1、T2两种延时时间能替代两只时间继电器进行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2、也可用普通时间继电器组成控制电路,见下图:

 图中:J0与J5为小型中间继电器,J1~J4为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J1与J3的延时时间=10S,分别控制电机正转与反转。J2与J4的延时时间=1S,用作电机反转换向的间隔时间。Z1与Z2为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可选用JSS48A-S循环定时时间继电器。它可...

 向王总学习。

网友:
        向王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