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3-11-16):
在什么情况下会去用到继电器? , 请大神, 给我上上课, 谢谢了,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功率放大,触点扩展,触点逻辑转换,当然继电器有很多种,时间继电器有时间控制功能,技数继电器有计数功能等等。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继电器有很多种类型的 !

1,如你要时间控制就用时间继电器

2,你需要的是中间辅助的 或是 扩展触头使用的就一般的 多触头继电器

3,用于电机减速停车用的 速度继电器

4,用于计数用的 计数继电器

5,还有温度继电器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继电器有很多种类型的 !1,如你...

网友D:
我想你说的是PLC输出点接到继电器线圈一端吧。扩展触点,可以带动大功率大电流的设备。

网友E:
需要控制的执行器件无法直接用PLC输出点控制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

就像什么时候需要撸管:

1饥渴时需要撸,

2无聊时需要撸

3空虚时需要撸

4精满时需要撸

~~~~~多了去了

网友G:
继电器输出可以接交直流;输出大电流2A左右,就选择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电流大小0.5A左右,用在开关频率大的场合。

网友H:
电压转换,电流放大,间接控制

楼主:
对: 文艺青年 继电器输出可以接交直流;输出大电流2A左右,就选择继电...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压转换,电流放大,间接控制

网友J:
低压控高压,这是整个电气技术的精髓,中间起桥梁作用的离不开“继电器”。

网友K:
不管是继电器,还是接触器,还是晶体管MOS管或者其他什么控制元器件,起码都具有两种回路,一种叫控制回路(线圈、计时器等),一种叫对象回路(主触点)。

和开关的不同之处在于,开关只有对象回路,没有控制回路,所以开关必须要人工干预才能实现对象回路的通断控制,而不能实现非人工干预式的控制。

所以,凡是需要用非人工方式控制电路通断的场合,就会需要继电(接触)器或类似的控制器件。

网友L:
控制电路中98%的电路中都可以用到

网友M(2014-08-18):
简单点回答就是隔离控制   说多了就麻烦了  范围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