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扩展模块上面那个24V指示灯为什么闪烁

楼主(2013-11-16):
CPU222的主机带着一个231-7PB222路热电阻输入模块,这个热电阻模块的24V灯一直闪烁,测量电压端子电压也正常啊,这是怎么回事?
1.这个热电阻模块怎么接线呢,上面的有4个端子,我手里的热电阻是3线的,A+ A- a+ a-这4个端子怎么接线?
2.模块上的8个拨码开关都做什么用的?哪里有介绍和说明呢。
请大家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额,24V闪烁?不会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更换一块电源模块试试,或者用222的电源试一下。EM231检测断线到,SF等(红色)会闪,或者4路输入有一路没接也检测为断线,可以用100欧姆的电阻短接。

三线制的我这里用的方法是A+/A-/a-;a+短接A+,具体可以看手册,有相关接法。主要是注意三线制的热电阻其中二根是短路,剩下一根和短路的二根有100多欧姆的电阻,接线时要注意,带个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真的呢,24V在闪烁,难道模块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呢

网友A:
一般EM231电源接反的现象是24v不亮。热电阻断线SF灯闪,还有如果没有插连接线24V灯不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I/O总线有故障不知道什么情况,楼主分别换一块CPU和EM231试试。

如果不行小弟也没办法了,没见这种情况,打给西门子技术支持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