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的电源故障,没搞懂?

楼主(2013-11-16):
     今天上午,邻居说他家的开关送不上,换个新开关也不行。我一试,一送就掉,于是甩掉负荷,送上了。顺手用电笔量一下,不对,分路开关都没有电,原来在漏电保护器电源处零火线颠倒了。调换后,一切正常。

     邻居家的开关就是一个漏电保护器和几个单级的分路开关,不能送上的一路是卫生间的,在这之前(也就是开关控制了零线)已经正常用了很长时间了,最近才出现的故障,请各位坛友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只讨论关灯状态。

火线一直对地有漏电,而且火线遍布整个房间,就连经过了用电设备之后所谓的“零线”都是亮电笔的。只是时间长了漏电大了,导致保护了。换过来之后由于原来的火线变回零线不存在漏电了。开关前的火线路线比之前短了很多,漏电小了。所以不跳。

你看看黑线和红线长度的差别,就是漏电大小的区别。

网友B:
卫生间比较潮湿,可能线路有受潮破损漏电的地方,另外卫生间的插座也可能漏电。

网友C:
1楼正解   很有道理

网友D:
   可能是现在时间长了,相线或是零线有漏电,也就是 对地电阻可能有变化 引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所不能理解的是,漏电开关不跳,而是分路开关(就是那种单级的)送不上,单级开关好像只有短路或过载才跳的。

网友E:
分开关控制了零线,零线发生了接地故障。零线断线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