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16):
     请教一下模拟量模块接收的都是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0~20ma电流 或 0~10v电压等),为什么还有分

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等什么的呢?我是小白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各种物理量的检测,都是通过传感器转变为电压或电流信号的,如温度、压力、流量。。。它们各自通过不同传感器,将物理量(温度、压力等)转换为电信号(电流或电压)。电流与电压不属于数字信号,是属于模拟量信号。PLC内部的数据处理要求都是数字量信号,而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功能就是将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转换为与之成比例变化的数字量。为适应对不同物理量都可进行检测与计算,国际标准规定,各种物理量在其测量量程范围内的物理量值转换为电信号值要统一,即:电压为0~10V, 电流为4~20MA。这就是为什么还有分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等什么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物理量的检测,都是通过传感器转变为电压或电...

很对,顶一下

网友C:
模块的作用就是信号稳定和处理转换的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各种物理量的检测,都是通过传感器转变为电压或电...

  顶顶更健康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友F:
温度模块,称重模块接受的信号并不一定是0~20ma电流 或 0~1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物理量的检测,都是通过传感器转变为电压或电流...

 谢谢您的指点,正如你所说的,温度、压力、流量。。。它们是各自通过不同传感器,将物理

量(温度、压力等)转换为电信号(电流或电压)。而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功能就是将

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转换为与之成比例变化的数字量。既然传感器已经将物理量转成

标准的电信号,为什么还有分温度模块,称重模块等的呢???

网友G:
对: 工控 学徒

这是为了高精度控制的需要而专门设计的模块。

普通的西门庆模拟量采集模块数据精度为12位,去掉一个符号位,是11位。即模拟信号量程可以描述2048种状态。如果你的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需要达到16位的精度,那么普通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就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就有了专用的温控或者称重模块。

比如你的称重器量程为200公斤,那么标准的12位模拟量模块只能做到100克左右的测量精度。假设专门的称重模块数据精度是16位,那就意味着你的测量最小单位可以达到200×1000/32000=6.25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这么说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