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16):
有一个基于LOGIX5550的大型控制系统,有3个5550控制器,有10个站点,每个站点之间距离500多米,我想用以太网做,但双绞线的最远距离是100米,求大神们指点哈

网友A:
加光纤转换器试一下吧,我们公司距离长的都是通过光纤转换的。

网友B:
数据量不大的话用485,485理论距离4公里,500米没有问题。光纤贵多了。。差不多5倍价钱吧

网友C:
用多模光纤就可以,加工业交换机,有不明白的找我QQ51546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