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顾美70H触摸屏PLC一体机怎么触摸屏驱动没有装上去?

楼主(2013-11-16):
我的顾美EX2N-70H触摸屏PLC一体机怎么触摸屏驱动没有装上去?

网友A:
那就安装咯,不停的收索驱动,看看找的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安装咯,不停的收索驱动,看看找的到不

我卸载重装有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就安装咯,不停的收...

触摸屏部分触摸屏V2.2软件在WIN7 64位系统下没办法使用

驱动和软件绑定在一起,可以先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软件,驱动包含在软件一起,即可

若任不可以,更换电脑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Ap...

恩恩,谢谢,我重装就好了哦

网友B(2013-12-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