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也三菱plc通讯老显示正在通讯

楼主(2013-11-16):
文本显示器是步科MD204L型的,当时在软件上选择了PLC的型号是三菱FX1S,(因为该软件三菱PLC只有FX1S、FX3U二个选项),当我把该文本显示器与三菱FX1N PLC联机后,文本显示器上又显示“正在通讯……”,当时怀疑通讯线可能有问题,便把它接到另一台正常运行中的同型号的“文本显示器——PLC”,上,能正常通讯,证明通讯线正常。再次检查文本显示器的通讯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检验位:偶校验;选项(通讯协议):232。认为正常。PLC设置其波特率为9.6K,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把文本初始化一下看看,还是不行,估计文本通讯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