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紧急求组

楼主(2013-11-16):
施耐德触摸屏正在更新RUNTIME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晕,现在黑屏,求高手给个解决方法,是不是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A:
上施耐德下软件,从新更新系统,好像可以在系统崩溃的情况下搞定。你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施耐德下软件,从新更新系统,好像可以在系统崩溃的情况...

 多谢,我在他开始的软件下边找到了修复RUNTIME的软件,应该可以解决,就是还没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