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地区低压电器设备及低压熔断器的选择

楼主(2013-11-16):
1. 低压电器设备
根据科研部门的调查研究,对于现有普通型低压电器在高原地区的使用如下:
(1) 温度.现有的一般低压电器产品,使用于高原地区时其动、静触头,导电体以及线圈等部分的温升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增,其温升递增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温升增加0.1~0.5℃,但大多数产品均小于0.4℃.而高原地区气温随海拔的增加而降低,其递减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气温降低0.5℃.所以气温降低足够补偿由海拔升高对电器温升的影响,因此低压电器的额定电流值可以保持不变.对于连续工作的发热量大的电器,可适当降低电流等级使用.
(2) 绝缘耐压.由于普通型低压电器在海拔2500 m时仍有60%的耐压裕度,而且通过国产常用的继电器与转换开关等的试验表明,在海拔4000 m及以下地区,均可在其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
(3) 动作特性.海拔升高时双金属片热继电器和熔断器的动作特性有少许变化,但在海拔4000 m以下时,均在其技术条件规定的特性曲线带范围内.国产常用热继电器的动作稳定性较好,其动作时间随海拔升高有显著缩短,根据不同的型号,分别为正常动作时间的40%~70%.但可在现场调节电流整定值,使其动作特性满足要求.
2. 低压熔断器
经过研究,发现对于熔断器来说,通过对其非线性的环境温度对时间-电流特性曲线研究表明,熔体的载流能力在同样的较小的过载电流倍数情况下(即轻过载),熔断时间随环境温度减小而增加.在20%以下时,变化的程度则更大:而在同样的较大的过载电流倍数情况下(即短路保护时),熔断时间随环境温度的变化可不作考虑.因此,在高原地区使用熔断器开关作为配电线路的过载与短路保护时,其上下级之间的选择性应特别加以考虑.在采用低压断路器时,应留有一定的余量.由此可见,熔断器与断路器比较时,其在高原的使用环境下可靠性和保护特性更为理想.

网友A:
高原地带使用电器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爬电距离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