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从下手。

楼主(2013-11-17):
工业区315变压器,分表包括三相表 单相表共50来个,为什么每月分表相加都与总表相差10000多度呢?工业区每月用电在130000度左右。所有园区用电设备都进表了。求大师分析。

网友A:
线路?电压乘以电流,是否是线损呢?无功呢?

网友B:
分表是在用户端还是在配电端?

误差包括表计误差和线损等。

网友C:
无功补偿抵消设备的无功消耗

网友D:
相差不到10%,线损有可能比较多,还有就是无功补偿。

网友:
总表可能是高计高量的,分表是低计低量,他们之间还有变压器的损耗的;还有可能是没有无功补偿的原因造成的损耗。

网友E:
不到10%的误差,表计误差加线损也差不多了。

网友F:
不到10%的误差,表计误差加线损也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到10%的误差,表计误差加线损也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我这边是高供高计,分表全部装在电房也就是起端,再到客户终端的。如果是线损也都记在电表上了。电房总开关到分表这一段线路很短线损可忽是不计呀,无功补偿都在0.95以上。朋友们有没遇到这样过的案例?这两天我就要彻查一下线路了。看有没收获。

网友H:
电流互感器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