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上用的磁性开关,全是磁簧式的吗?有没有霍尔式的?

楼主(2013-11-17):
汽缸上用的磁性开关,全是磁簧式的吗?有没有霍尔式的?

感觉那个磁簧式的苷弹簧时间一长就坏,寿命比较短。

网友A:
   可能是买的是便宜货,我们生产线上用的几百个气缸上都是这类磁性开关,但我们用的是 FESTO 的品牌产品,质量还不错

网友B:
看到的都是磁簧开关,要买好一点的就好了,如果经常损坏,可以考考虑用继电器来放大电器的信号

网友C:
这东西我没有遇到过是自然损坏的。都是维修时撞烂,线钩断。都是一些外围的机械损坏。干簧管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技术问题吧。

网友D:
干簧管里面充的惰性气体,又由于一般都是通过的信号小电流(比如PLC输入端)所以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作为可靠性来说绝对的比霍尔测量传感器这种电子部件高,至少高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