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测量传感器

楼主(2013-11-17):
转速测量传感器特别适合测量粗糙表面,如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也可用于钢轨、木材长度在线切割监控,圆周长测量,圈筒绕组线长度测量,电缆或砂纸长度和速度测量,起吊设备运行速度监控,汽缸运行速度监控。 除能测量速度和长度外,还可以识别开机、关机和运动方向。

转速测量应用领域

板材、管材在线切割监控,电缆或砂纸速度测量等;也适用于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物体的测速。

ZLS-Px系列转速测量传感器,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

转速测量主要特点

重复性为0.2%;

非接触LED光测速测长;

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

能觉察被测体是否停止;

能觉察被测体的运动方向;

允许在被测体轻微抖动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可通过RS232接口进行参数配置;

网友A(2013-12-20):
直接用编码器就结了  huang07junyi@aliyun.com

网友B:
ZLS-PX转速测量传感器拥有三种型号:ZLS-Pa、ZLS-Pb、ZLS-Pc。

网友C(2014-02-24):
ZLS-Px系列转速测量传感器,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