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晶体管输出接线问题

楼主(2013-11-17):
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端子有一个1M 1L+,请教一下,都分别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这样接呀??如果是晶体管输出,那是PNP输出还是NPN输出呢??请教???

网友A:
你这是pnp   输出,1L+是输出端的+24V,1M是输出端的0V。两个都要接,这样你输出Q点就有效果了

楼主:
我想知道:PLC晶体管输出端内部是什么结构,那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但是,现在只知道这样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像你说的是PNP。那如下图所示吗??请多指点一下?

网友:
汗,你怎么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这样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具体没研究过,但我想输出元件可能并不是晶体管吧,应该是类似MOS管的东西,栅极和源漏极之间应该是绝缘的,也能形成一定的电气隔离。至于PNP还是NPN,那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如果是晶体管的话,电路上会复杂很多的。。。

网友C:
看看手册上是怎么说的,就明白了

网友D:
         对里面是mos管,NPN还是PNP是习惯叫法,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是源型输出(等同PNP),如果你要研究它的内部结构的话里面就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E(2018-08-24):
晶体管输出的,由于内部是隔离的,需要给输出口单独供电,这个供电电源电压必须要24V的。 这种属于PNP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