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11-17):
请求分析KT4闭合以后KT1线圈怎么工作的是处在什么状态(通电还是断电)?

这种画法看不懂

网友A:
KT1线圈一直带电,只是计时清零,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B:
KM1在KT1设定的时间里动作,经过KT2的暂停时刻后,在KT3设定的时间内KM2动作,经过KT4的缓停时间启动下一个动作循环

网友B:
KT1一直得电工作,受控于KT4(KT4动作时让KT1复位,即让KT1重新启动计时)

网友C:
  图中的KT1是带有复位暂停功能的时间继电器,由KT4触点相接在KT1的2点即为复位暂停端。在KT4触点断开时,其KT1与普通时间继电器一样,得电后开始计时,时间到,KT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如此时KT1的复位暂停端闭合(即KT4触点闭合),虽然KT1仍通电,但KT1进入复位暂停状态,即:其常开触点由闭合变为断开,常闭触点由断开变为闭合。当KT4触点断开(即KT1的复位暂停端断开)时,KT1将重新由0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KT1动作。了解KT1的功能,就不难分析电路图的动作原理。

网友D:
     从图上看  KT1   一直得电工作状态,没有断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KT1是带有复位暂停功能的时间继电器,由KT...

网友F:
DH48S产品是通电延时产品,通常有8个接线脚,2-7脚接产品工作电源,1-4脚接暂停信号,1-3脚接清零信号,8-5脚是常闭点,8-6脚是常开点。产品2-7脚通电,产品开始延时(按你设定的),时间到达触点转换(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保持不动,直到给清零信号或断电恢复原态。

网友G:
说原理之前,先讲解里面涉及到的元器件:

QF——空开。负责主电路的通断控制以及相关保护。

KM1/KM2——主接触器。用于控制电机M的正反转。

SB1——启动按钮。

SB——停止按钮。

K——自锁继电器。用于保持启动状态。

KT1/KT3——延时继电器。通过时间信号的触发控制一个延时断开触点和一个延时闭合触点。

KT2/KT4——延时继电器。与KT1/3的不同在于它们都只使用了一个延时触点。

好了,开始说运行原理:

1、当启动按钮SB1按下时,保持继电器K通电,于是触点K闭合,即使SB1松开,电路仍保持运行状态。

2、在运行状态下,延时继电器KT1通电。由符号可知,8 KT1 5端头连接的触点得电直接闭合,6端头连接的KT1触点得电直接断开。

3、8 KT1 5端头连接的触点闭合后,因KM2此时为断电状态,因此常闭触点KM2闭合,于是KM1线圈得电,接触器触点闭合,电机M开始正转一段时间(具体时间长短由KT1设定值决定)。

4、当KT1延时时间达到时,8 KT1 5端头连接的触点断开,接触器KM1触点断开,电机M断电。同时6端头连接的KT1触点闭合。闭合的触点导致延时继电器KT2通电开始计时(具体时间看楼主设定了)。

5、当KT2计时时间到达时,8 KT2 6触点闭合,延时继电器KT3得电。由KT3的触点符号可知,靠上的KT3触点在得电的同时立刻闭合,靠下的KT3触点得电立即断开。在触点动作的同时,KT3也开始计时。另外,因为此时的KM1接触器处于断电状态,因此常闭触点KM1闭合,于是KM2得电,电机M开始反转一段时间(具体时间长短看KT3设定长短)。

6、当KT3计时完成时,靠上的KT3触点断开,KM2断电,电机停止。同时靠下的KT3触点闭合,延时继电器KT4通电开始计时。

7、当KT4计时完成时,顶部的清零复位触点闭合,延时继电器的计时时间清零,并立即动作其触点,进入第2步。

8、如果停止按钮SB不闭合,电路将一直循环运作在2~7步。当停止按钮SB按下时,控制电路断电,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

关于楼主的问题,其实是楼主对这种器件不了解所致。这种延时继电器显然是那种允许循环的类型。所以,它可以允许两种清零方式,一种是断电清零,即控制电路断电时,它的计时清零,下次上电即从头开始计时和动作。另一种是信号清零,即当它的清零信号采集端得电时,它自己完成清零和重启的动作。

所以,当KT4闭合时,KT1的85触点将会立即闭合,86触点立即断开。

网友H(2014-08-03):
这个KT1除了有复位功能跟普通时间继电器应该不一样,它一直通电如果跟普通继电器一样它自己会循环计时开合触点,这样的话不就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假如它定的时间比后面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