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PLC或者低价PLC

楼主(2013-11-17):
请教

   因为帮别人做点机构控制,需要控制成本,

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的PLC,有基本IO,模拟量,脉冲功能即可,CPU+模块,

稳定好用的国产PLC,或者国外价格合适的PLC系列,单套千元以下吧。

之前就用过西门子的S400系列,对PLC产品系列不是很了解

谢谢指教!

网友A:
简单的控制基本上都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B:
请具体咨询某个品牌的技术支持

网友C:
国产的目前也不错呀。品牌也有好多家了。

网友D:
用台达的  怎么样  找我啊

网友E:
omron的cp1e就非常低价,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我感觉应该抵制日货

网友F:
   国产的目前也不错呀。现在  品牌也有好多家了。

1,最近网络搞活动很多的 海为 PLC

2,日欧结合 的国产 矩形 PLC 也不错,还带有 以态网接口,扩展模块,HMI 都很方便

3, 维控 PLC 也不错,仿 三菱 PLC ,软件也通用

   网上查查还有好多

=====

网友G:
支持国产,力挺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