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程序,对不对?

楼主(2013-11-17):
刚开始学习PLC ,做了一个三速电机的PLC控制程序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用S7的模拟器模拟下,自己不就清楚咯。还有这个程序符号都没标注,谁知道I0.0\I0.1,代表什么,难道还一边看一边猜?

网友B:
对程序的标注释体现一个编程者的水平!

网友C:
既然都已经有电路图了,直接化成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D:
         从电气图二次回路看,从按下启动按钮之后KM1、KM2、KM3是靠KT1、KT2两次延时自动切换过来的,所以在程序里面可以做这些修改。

         1、网络1、网络2、网络3是分别启动KM1、KM2、KM3的三段程序,定时器需要放在网络1、网络2

          2、出来启动、停止不需要别的DI,只要I0.0和I0.1分别作停止和启动,停止串入三个网络,启动只要在网络1即可。如果有热继电器作为输入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编写报警程序。

           3、用T37去关闭网络1,启动网络2;用T38去关闭网络2,启动网络3,取消Q0.3,一个网络里面就不要分支了,到Q的地方分支一下接个定时器就可以了。程序互锁已经有了,PLC外部接触器也是需要互锁的,这根编程没有关系,但是需要知道。

           总之初学者已经很不错了,谁都有第一次的。

网友E:
楼主  你行的   非常棒   慢慢来

网友F:
程序简单了点,安全保护的程序应该做,程序上没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气图二次回路看,从按下启动按钮之...

 O(∩_∩)O谢谢你的指点,非常详细,并提出了程序改进的思路,希望以后能向你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行的   非常棒   慢慢来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简单了点,安全保护的程序应该做,程序上没体现出来

 刚开始学习PLC,只考虑了功能的实现。以后会把程序的安全、互锁考虑进去,O(∩_∩)O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