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一个梯形图问题,没动作自己接通了。

楼主(2013-11-17):
上面这个仿真,我没有按按键,一仿真就自己接通。

我的程序需要是这样的,按下I0.0不动作,松手后M1.0闭合输出。

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你将程序上加个停 停了以后再接通在你断开时就会有输出

网友B:
楼主把M1.0置零,然后断电,再上电保证不会在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之前的程序有M1.0=1并且断电保持,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以前也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很是奇怪,按道理来说重新下载程序,系统存储区会清零的

网友C:
这个是下降沿问题吧;

网友D:
    楼主,可能 是你的M 1.0 用了断电保持功能

建议你的 程序输出 的 自锁 中 加一个断开开关按钮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M1.0置零,然后断电,再上电保证不会在出现这样...

是的,很多地方都是断电保持的,停止之后再启动还是原先的状态,请问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断电保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把M1.0置零,然...

  经过测试,果然是这种情况。

比如你以前的程序置位过M,并且这个M点是断电保持,那么重新下载程序这个M点还是保留以前的置位状态。

解决办法,重新写入程序时养成良好习惯,点击'PLC"——"清除“,将里面擦出,这样以前的状态全部被清除!

网友E:
下降沿的应用,建议在中间加一个停止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邵-王者...

谢谢啊!

网友F:
可以用PLC的SM0.1上电初始复位你用的那些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