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3-11-17):
 (1)电磁阀在安装之前,必须细心地断根阀门在贮存时代所堆集的尘埃,在安装历程中也要连结洁净。因为尘埃杂质会使阀座和内件破坏。为了庇护洁净,凡是可在当天未焊的启齿法兰端部装上盖板。
    (2)电磁阀安装时,阀体上的箭头应与介质流向一致。
    (3)电磁阀是慎密构件,若是它们遭到管道变形的应力,将破坏正常的工作。是以,法兰与管道安装应垂直并且位置切确以避免管道的变形。井且,管道要恰当撑持,以避免它在阀门重量感化下发生盘曲变形。
    (4)不锈钢电磁阀在与管道焊接时必须出格谨严。若电磁阀与管道焊接时注重不够,未能消弭应力,则会发生变形。焊接时,必须严酷避免焊渣飞溅入阀门内,焊渣的存在有损阀门的机能,若是飞溅直接溅在阀芯上,轻则直接影响电磁阀的动作,重则破坏阀芯和阀座。
    (5)管道在试压和吹除时,调剂阀应拆下,用响应的直管段相连以避免焊渣、铁削等杂物卡在阀芯与阀座之间。拆下的电磁阀启齿法兰端部运用塑料布包扎平稳。
    1)大开度工作耽误寿命法
    让电磁阀一路头就尽可能在最大开度上工作,如90%。这样,汽蚀、冲蚀等破坏发生在阀芯头部上。跟着阀芯破坏,流量增添,响应阀再关一点,这样不竭破坏,慢慢封锁,使全数阀芯全数充实操纵.同时,大开度工作节省间隙大,冲蚀削弱,这比一路头就让阀在中心开度和小开度上工作提高寿命1~5倍以上。如某化工场采取此法,阀的操纵寿命提高了2倍。
    2)减小S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
    阀后设孔板节省耗损压降;封锁管路上串连的手动阀,至电磁阀获得较理想的工作开度为止。对一路头阀选大处于小开度工作时,采取此法十分简单、便利、有用。
    3)缩小口径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
    经由过程把电磁阀的口径减小来增大工作开度,具体法子有:①换一台小一档口径的阀,如DN32换成DN25;②阀体不变更,改换电磁阀座直径的阀芯阀座。如某化工场大修时将节省件dgl0改换为dg8,寿命提高了1倍。

网友A:
看来玻璃在工厂的经验不少,很不错de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玻璃在工厂的经验不少,很不错de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玻璃在工厂的经验不少,很不错de的知识。

注意电磁阀有时候需要消音器,注意保持气压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