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高速脉冲输入端子的疑问

楼主(2013-11-17):
我现在有两台VFD-B的变频器,我想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的频率由电位器给定,从机的频率由主机输出的高速脉冲给定,以此来实现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但是我不知道高速脉冲输入应该接在哪个端子上?不管电位器如何变化两台变频器频率数始终相同参数应如何设置?

网友A:
B系列变频器可以脉冲控制吗?我知道的是可以模拟量输出来反应频率和模拟量输入来设定频率,这样你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给第二台,设对应增益,就可以设定第二台变频器的频率了。

网友B:
AFM1和ACM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C:
从主机的模拟量输出端(AFM,ACM)接到接到从机的模拟量输入端。主机和从机频率来源都设为外部端子。

网友D(2016-09-24):
垃圾台达,总有很多地方让人不爽,从plc到变频器,伺服还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