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模块问题

楼主(2013-11-17):
   昨天去 处理分厂 一台生产设备的故障,不知什么原车,SIEMENS 的 PLC ,后面 ET200 带的一个模拟也是 SIEMES 的,但是其工作时 24V 电压没有了,不带工作设备时有电压,这是为什么?如下图:

   是一台 0.37KW 电机定位的模块,带有 编码器,程序有输出,但是电机动作编码无信号返回,以为是编码器坏了,更换编码器还是无效果,后接好线再测量从模块到 编码器 24VDC 没有电压,但是拆下线时测量又有 24VDC 电压,这是为什么 ?

网友A:
可能是电缆短路或接地,先查线路

网友B:
模块坏了,若是CPU也在这个框架上,可能是CPU坏了。必须更换CPU或相应的输出模块进行确认。我遇到过一次是三菱的PLC,处理了好几天,换了无数个输出模块和继电器什么的,电源模块什么的。或来确认下来是CPU坏了。

网友C:
 24VDC外围电路短路,接地或者 PLC的24VDC电源输出有问题。

网友D:
多数是短路的问题造成的,楼主可以更换下线缆试试。最好弄一个电位器,接上在线观察下。

楼主:
  短路 〈〉?

  请各位认真分析一下? 如是短路,ET200 的电源是不是也会有问题,所有 模块 还会正常工作,现在 ET 200 及其实的 好几个模块 工作正常 !

  问题是我 现在给  这个编码 单独 接一个 24VDC 工作正常呀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缆短路或接地,先查线路

或者接线端松动和有虚连的情况

网友F:
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编码 单独 接一个 24VDC 工作正常"那还要分析什么24VD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编码 单独 接一个 24VDC...

     我是问 这个模块上的电源为什么不能使用,空载有电压,一接编码器就电压才 几伏了呀? 这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