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体机run等怎么不亮???

楼主(2013-11-17):
为什么我的触摸屏一体机用着用着run等就不亮了?

网友A:
请提品牌与型号,RUN灯不亮,其他的灯亮不亮?其他的什么灯亮了?如果都不亮是不是你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B:
  请提品牌与型号,及手册, RUN 灯一般表示 设备在运行之中,现在不亮,设备有 运行 ?

网友C:
设置成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品牌与型号,RUN灯不亮,其他的灯亮不亮?其他的什...

就是顾美的品牌,有run灯,power灯,还有com灯,run灯不亮,和Plc也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品牌与型号,及手册, RUN 灯一般表示 设...

就是顾美的品牌,有run灯,power灯,还有com灯,run灯不亮,和Plc也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运行

?怎么设置》?

网友D:
run灯不亮,有三种情况,1是您的通用串口父设备参数没有设置正确,2是您的程序中变量没有和PLC里的对应上,3是您的通讯线有问题。您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