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怎样用编码器读取距离长度

楼主(2013-11-17):
怎样用三菱PLC FX2N与编码器编写程序读取长度?求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用定时中断。1秒钟读一次编码器脉冲。

网友B:
三菱2N的要做1秒的定时中断。得中断最少11次啊。烦不烦啊?

网友C:
编码器值与长度是线性一一对应关系,知道编码器值不就是知道长度了吗?

网友D:
高速计数 乘除运算

理解道理就会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维修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E(2014-02-17):
引用 网友F:
。。。。。。。。。。

 学习了

网友G(2014-05-21):
高速计数使用

网友H:
计算出脉冲当量,就是一个脉冲多少距离。这就好算了

网友I(2017-06-20):
引用 网友F:
。。。。。。。。。。

请教各位:假设编码器产生1个脉冲可以使输送带上的物体移动4.34mm,当物体进入时,光电开关有信号,物体通过后光电开关无信号,这样检测到的物体的长度是多少,梯形图怎么写?谢谢大家!

网友J:
实用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K:
好东西,值得一看,顶一下

网友L(2017-09-30):
还是看不懂 还需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