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开机启动报错

楼主(2013-11-18):
显示“!CLX processor started route compactloglx in slot 0 of the chassls at 192.168.1.20”

网友A:
插槽0中的模块坏了,或者通讯不上了。地址是192.168.1.20

楼主:
可是 我没有0号槽啊,难道是触摸屏?我的1是cpu,2是通讯,3是电源,然后就是数字模拟量模块一直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