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8~11.14每日擂台-获奖名单公布

楼主(2013-11-18):
11月8日获奖名单

1、重复输出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17_1.shtml

wyb2866255   30积分

2、s7-300plc与matlab通信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27_1.shtml

hzhpl    20积分

3、关于星三角降压启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52_1.shtml

乖乖小笨熊  想想看 zhuxx    30积分

4、1个LED接在220V电路作为指示灯上面,使用多大电阻适合?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71_1.shtml

田田田天 20积分 wyb2866255  40积分 乖乖小笨熊  20积分

楼主:
11月9日获奖名单

1、求RS484转RS422接线图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73_1.shtml

qsm78   20积分

2、求助:浪涌严重缩短继电器的寿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75_1.shtml

乖乖小笨熊   gkhb1  lvpretend   30积分

3、C200HG/CPU43显示RUN正常,但是控制程序没有反映!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78_1.shtml

杨树刚  surecom22  30积分

4、海为PLC试用遇到问题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90_1.shtml

董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50积分

楼主:
11月10日获奖名单

1、孔板流量计测量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91_1.shtml

jiaoanpeng  50积分

2、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593_1.shtml

YEW  30积分

3、ET200pro故障,求助!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621_1.shtml

qsm78   20积分

4、接地线烧断啦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624_1.shtml

qsm78   zxs197400  LIQUANMIN   20积分

楼主:
11月11日获奖名单

1、plc保护断路器选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633_1.shtml

guai     strongingli  lcx_jia   20积分

2、S7-200子程序中局部存储变量的用法疑惑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659_1.shtml

drluqi   qsm78   30积分

3、两台泵,单独控制,带消防,求电路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681_1.shtml

东门庆   30积分

4、救急!救急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701_1.shtml

gdh   qsm78   20积分

楼主:
11月12日获奖名单

1、顾美触摸屏一体机怎么设置登陆密码?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725_1.shtml

Coolmay168   20积分

2、s7-200中局部变量表数据类型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718_1.shtml

drluqi qjj740210  20积分

3、关于立刻输入和输出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764_1.shtml

renstone   20积分

4、海为 PLC 的 Y15 什么没有输出?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39_1.shtml

董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30积分

楼主:
11月13日获奖名单

1、低压漏电保护继电器用在那里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50_1.shtml

马军成 zhaofuhan 20积分

2、ET200pro的地址是由什么决定的,求教!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51_1.shtml

qsm78  马军成   20积分

3、菜鸟求助...CP1H模拟量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52_1.shtml

mxb751223   20积分

4、功率因数咋会大于1呢?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86_1.shtml

lcx_jia  wanggq   30积分

楼主:
11月14日获奖名单

1、请教各位师傅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891_1.shtml

ljbcompany  liujian5118   40积分

2、怎么下载西门子S7-200PLC编程 ‘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4051_1.shtml

tonghaoox   30积分 qsm78    60积分

3、怎么设置wincc自动启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4109_1.shtml

guai    30积分

4、请教:ST和LD的选择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4029_1.shtml

miy_gongkong  ye_w  30积分

网友A:
楼主和各位参与者都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各位参与者都辛苦了!!!

网友C:
恭喜大家,并在此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大家辛苦了!

网友D: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