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的色标跟踪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3-11-18):
我是用松下PLC FP-X做的控制系统。当用印刷膜时切刀与膜的定位点偏差大。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做才能切准膜的定点?

网友A:
色标传感器的位置有关系,不要做延时处理,当你的色标传感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停止走纸,看切口处与想要的位置差多少,如果超前,向后调整色标的位置,如果滞后,则向前调整色标位置,反复几次就好了。当你走纸位置准确了,然后再控制切刀切纸,这样调试,不浪费膜,不切膜,你还可以手动回卷。

楼主:
谢谢!色标怎么才能跟踪膜。保证每包都切在膜的定位点上呢?膜的定位点都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