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问题

楼主(2013-11-18):
各位大哥大姐们,现在我想把两个intouch项目合并成为一个,但是在导入画面时候,出现了画面中窗口指向混乱的现象,显示窗口不是以前的了,不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下小弟

网友A:
这个组态软件没用过,说的可能不准见谅,

首先你的画面的名字不能一致,例如A工程的画面的名字是aaa,B工程的名字如果也是aaa,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当你调用的时候,就不知道用哪个,其次是变量的名字。一些内部变量,他们的名字也不能重复,这样你点原来A工程画面的按钮,执行的肯能是B工程里面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态软件没用过,说的可能不准见谅,首先你的画面的名...

嗯  问题找到了,画面名字和变量名没有重复的,是因为他们在做B项目时候直接用的打开窗口,而不是用脚本写的,而项目里边会有一个自动分配的ID,这样导入的时候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内部ID,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苦B的很,这种辅网项目还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