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分享/仪器仪表故障诊断

楼主(2013-11-18):
   仪器仪表的检修需要专业的技术知识,而且还需要细致耐心。尤其是智能电子仪表,一个电子元器件都可能影响整台仪表不稳定与不正常。成丰仪表的多种流量计都有电子部分在其中,例如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电磁流量计以及涡街涡轮流量计等等。虽然如今电子线路都是采用贴片生产,使用进口芯片,出现故障机率比较少,但心系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以及售后服务,我们成丰仪表的技术员花时间为大家积累总结出了如下几个要点。

一、观察法
  利用视觉、嗅觉,很多情况下部分损坏或者老化的电子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譬如功率电阻由于使用年限较长会因发烫变色,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气味;短路的芯片因电流过大也会发烫;一般情况接触不良的地方会因为发热变色,所以很容易用肉眼能观察到。

二、敲击手压法
  有时用户遇到仪器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与手压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在断电情况下,通过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再上电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死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接插部件和插头,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看看接插件是否因为环境湿度而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三、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

四、替换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譬如液晶显示模块,存在不显示或者缺码现象,都可以采用替换法排除。

五、对比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具体方法是:让有故障的仪表和正常仪表在相同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比较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温度传感器则可以断定故障出在这里。目前很多电子设备都使用开关电源,在功率器件上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而导致电压不正常,因此较容易的检测出来。当然这种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且在操作测试过程中注意不要让测试表笔导致芯片短路而产生新的故障,在没有专业人员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返厂修理维修,因为对于仪表来说标定参数十分重要。

六、升降温法

  由于仪表工作较长时间,或在夏季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就会出现故障,关机检查正常,停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正常,过一会儿又出现故障。这种现象是由于个别芯片个别差异,高温特性参数达不到指标要求所致。为了找出故障原因,可采用升降温法。
  所谓降温,就是停机一段时间,或者将仪表置于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再上电启动仪表,观察故障是否消除。所谓升温就是人为地将环境温度升高,比如可以使用电吹风进行吹风测试(注意切不可将温度升得太高以致损坏正常器件)试看故障是否出现,一般建议在最高在75°左右。

七、电容旁路法

  当某一电路产生比较奇怪的现象,例如显示器混或闪屏时,可以用电容旁路法确定大概出故障的电路部分。将电容跨接在IC的电源和地端;对晶体管电路跨接在基极输入端或集电极输出端,观察对故障现象的影响。如果电容旁路输入端无效而旁路它的输出端时故障现象消失,则确定故障就出现在这一级电。

八、状态调整法

一般来说,在故障未确定前,不要随便触动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可调整式器件更是如此,例电位器等。但是如果事先采取复参考措施(例如,在未触动前先做好位置记号或测出电压值或电阻值等),必要时还是允许触动的。也许改变之后有时故障会消除。

   仪器仪表的检修维护是必须的,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多多少少会碰到点疑问,有些地方的客户也许触摸不到,那我们只能通过电话沟通,然而就是这些小问题也许很简单的就能排除掉,不至于影响用户的生产进度与正常使用,享受仪表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与安全。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也希望对仪表使用者有所帮助。随着我们这三十几年来的发展,我们成丰仪表的规模在一步步扩大,客户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我们做得还不够,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