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DI模块允许输入的最大频率

楼主(2013-11-18):
为降低成本,想用S7-200的DI模块用做湿式气体流量计脉冲输入的计数器,不知充许的最高输入频率是多少,高手指教

网友A:
看选型手册上面关于输入端口的参数,一般的响应时间安10ms算的话 1s=1000ms 所以你的输入频率每秒不能超过100次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你搞错了。

10毫秒的话,10毫秒响应一个上升缘,10毫秒后响应一个下降缘,加起来是20毫秒了。是20毫秒周期的一个脉冲。

网友B:
如果一个10毫秒的脉冲输入,它会不知道下降是什么时候,以为一直都是on或者一直都是off。

一个信号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低切换到高它能够响应,但是高切换到低,只能是10毫秒以后的事情才可以继续响应。两次响应才算完整响应一个信号。

网友C:
这是手册里面看到的  最下面写的脉冲频率是1Hz啊,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请高人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