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编程

楼主(2013-11-18):
取一光电信号,开始计时,如大于50小于30毫秒,输出报警信号。该语句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的要求,可能大于50小于30毫秒吗?是不是大于30小于50?

网友B:
    将这个光电开关做为 记数器的触发信号 ,然后做一 个比较,在这个中输入你的公差,超出这 个范围的就输出一个你需 的报警 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个光电开关做为 记数器的触发信号 ,然后做...

 惭愧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编写,知道点皮毛呀,能否帮助。谢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的要求,可能大于50小于30毫秒吗?是不是...

 也就是当有信号时一定要大于30 ,但也不能超过50.具体要求时间有可能偏差,上机在做精调。

楼主:
用比较指令可以吗?还是老问题不知道怎么编写。有人可以帮帮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哥们  多谢了 马上试试

网友D:
光电开关Xn的上升沿信号,自保线圈Mn;常开触点Mn串联M8011的上升沿信号,输出INC指令。然后比较一下寄存器的值,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