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式开关

楼主(2013-11-18):
MRES(清除存储器)cpu模式开关   这个开关 如果打到这个位置,是不是 CPU 里面的程序就没了。 还是其他意思。新手上路。

网友A:
    对,将开关拨到这们位置 三次 后 ,PLC 内 RAM 内的程序就会丢失,再次启动,会从 卡内调用 原来备份的程序 运行

网友B:
要按住9秒 才能格式化MCC卡

网友C:
利用MRES(不能保持)复位CPU存储器的步骤:

把MRES向左扳到底并保持几秒(这时CPU上STOP慢闪),然后松开再扳到左边并保持几秒松开,反复执行几次,直到CPU上STOP快闪时,复位完成;

执行存储器复位,只能删除以下存储器里的内容:工作存储器,装载存储器RAM区,系统存储器;但不能删除下列存储区的内容:诊断缓冲器里的内容,MPI接口参数;

利用MRES复位按钮不能删除MMC卡(老式为EPROM 卡)的内容,即使你用MRES复位上述存储区的内容,CPU扳到RUN(运行)位置后,MMC卡中的内容重新被复制到CPU工作存储器的RAM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