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最近被忽悠的东西

楼主(2013-11-18):
霍尔开关,最近被忽悠的东西

大家要记住啊,浙江欣灵的所谓霍尔开关,实际上市磁簧开关,与霍尔开关不搭杠。

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这种现象就称为霍尔效应。两端具有的电位差值称为霍尔电势U,其表达式为U=K·I·B/d

原理简介

其中K为霍尔系数,I为薄片中通过的电流,B为外加磁场(洛伦兹力Lorrentz)的磁感应强度,d是薄片的厚度。

由此可见,霍尔效应的灵敏度高低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的关系。

霍尔效应原理图

霍尔开关就属于这种有源磁电转换器件,它是在霍尔效应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它可方便的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同时又具备工业场合实际应用易操作和可靠性的要求。

霍尔开关的输入端是以磁感应强度B 来表征的,当B 值达到一定的程度(如B1)时,霍尔开关内部的触发器翻转,霍尔开关的输出电平状态也随之翻转。输出端一般采用晶体管输出,和接近开关类似有NPN、PNP、常开型、常闭型、锁存型(双极性)、双信号输出之分。

霍尔开关具有无触点、低功耗、长使用寿命、响应频率高等特点,内部采用环氧树脂封灌成一体化,所以能在各类恶劣环境下可靠的工作。霍尔开关可应用于接近开关,压力开关,里程表等,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器配件。

分类

1、单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单极霍尔效应开关具有磁性工作阈值 (Bop)。如果霍尔单元承受的磁通密度大于工作阈值,那么输出晶体管将开启;当磁通密度降至低于工作阈值 (Brp) 时,晶体管会关闭。滞后 (Bhys) 是两个阈值 (Bop-Brp) 之间的差额。即使存在外部机械振动及电气噪音,此内置滞后页可实现输出的净切换。单极霍尔效应的数字输出可适应各种逻辑系统。这些器件非常适合与简单的磁棒或磁杆一同使用。单极性霍尔开关它的正反面会各指定一个磁极感应才会有作用,在具体应用当中应该注意磁铁的磁极的安装,反了就会造成单极性不感应输出。

2、双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双极性霍尔具体又分双极性不带锁存型霍尔开关和双极性锁存型霍尔开关。

双极霍尔效应开关通常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但如果磁场被移除,则是随机输出,有可能是打开,也有可能是关闭。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通常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但如果磁场被移除,不会更改输出状态。这些霍尔效应开关可使用南北交变磁场、多极环磁铁进行磁驱动。

3、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当置于n极(或s极)的磁场时开启,磁场移除后继续保持开启;只有当再次置于s极(或n极)时才会关闭,磁场移除后继续保持关闭状态,直到下次磁场改变,这种保持上次状态的特性即锁存特性,这种类型的霍尔效益开关即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

4、全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与其他霍尔效应开关不同,只要存在强度足够大的北极或南极磁场,这些器件就能打开;而在没有磁场的时候,输出会关闭。

5、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 IC(模拟输出)

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 IC 的电压输出会精确跟踪磁通密度的变化。在静态(无磁场)时,从理论上讲,输出应等于在工作电压及工作温度范围内的电源电压的一半。增加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相反,增加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这些部件可测量电流的角、接近性、运动及磁通量。它们能够以磁力驱动的方式反映机械事件。

6、微功耗型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便携式设备的普及,对霍尔IC的功耗提出要求,由此产生了一大类新的霍尔IC。它是数字霍尔IC按功耗单独分出的一类,其内部采用休眠机制降低功耗,平均功耗可以达到uA级。它也可按功能分为单级型霍尔IC、锁定型霍尔IC、和全级霍尔IC三类。这类一般用于电池长期供电的系统。

楼主:
电感式接近开关

工作原理

电感式接近开关由三大部分组成:振荡器、开关电路及放大输出电路。振荡器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目标接近这一磁场,并达到感应距离时,在金属目标内产生涡流,从而导致振荡衰减,以至停振。振荡器振荡及停振的变化被后级放大电路处理并转换成开关信号,触发驱动控制器件,从而达到非接触式之检测目的。

楼主:
电容式接近开关

 电容式接近开关是一种具有开关量输出与被检测体无机械接触而能动作的传感器。开关由高频振荡在开关工作面上与被测试目标面构成一个电容器中接在振荡同路内,参与振荡回路工作。

 当被检测物体靠近接近开关工作面时,回路的电容量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开与关的作用,从而检测物体的有或无。因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工作的特性,开关不仅能检测金属,而且也能对非金属物质如塑料、玻璃、水、油等物质进行相应的检测。在检测非金属物体时,相应的检测距离因受 检测体的导电率、介电常数、体积吸水率等参数影响、相应的检测距离有 所不同,对接地的金属导体有最大的检测距离。

网友A:
远离浙江洞头货

网友B:
图便宜了吧……

珍爱职业生命远离国产元器件

网友C:
上海沪工的,用的还不错,可以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便宜了吧……珍爱职业生命远离国产元器件

那么,请问你都是用的什么元件呢?

据我所知,现在大部分所谓进口元器件,都是国内生产组装,然后加个国外商标而已,这个算是什么东西,国货,进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图便宜了吧……珍爱职业...

你说苹果是国产还是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