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地址

楼主(2013-11-18):
16点AI IW512 ~IW542

8点AI IW560 ~ IW574   这都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A:
这是你硬件组态的时候系统分配的啊,可以自己修改的

网友B:
16点AI IW512 ~IW542,

I区的寄存器,IW512表示一个字长度,包含字节VB512和VB513.

就是说从IW512开始,下一个就是IW514,IW516,......IW542,一共16个通道,也就是16个点。

网友C:
   这是你 S7 硬件组态的时候系统分配的啊,可以自己修改的,16点AI IW512 ~IW542,就是从IW512开始算第一个,第二个就是IW514,第三个是IW516,......IW542,一共16个通道,也就是16个点。

网友D:
一个模拟量实际就是一个字的存储位置,多个模拟量自然就是多个字的存储位置了!

模拟量模块占用输入字,占用内存位置就是模块起始地址开始的N个字地址

网友E:
一个模拟量占用一个字16位长度,那么:地址从 IW512 开始的话,IB512/IB513组成一个字表示一个模拟量,一直到IB542/IB543就是 16点AI。

同理:IW560 ~ IW574  就能表达8点AI 。

网友F:
一个模拟量数据格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