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C RTX IE 站分配故障

楼主(2013-11-18):
   SIEMENS 477 C  安装好 系统软件后,然后安装好 WINAC RTX 2010 及 WINCC FLEXIBLE RUNTIME 后,系统启动后一切正常, 但是 笔记本的 S7 项目程序现在无法下载到 IPC477C 的一体机中,且在修改 IPC 中 IE 地址修改也有报警

   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这个 网卡 怎么不管是放 IF1, IF3 ,或是 IF4 都无法连接 ?

网友A:
这位帅哥,如果网卡是IPC自带的普通网卡(没有PROFINET功能),RTX好像不可以当PROFINET用的,

你把网卡插到PCSTATION的插槽里,不要放在RTX的IF1-4里面

然后修改地址就可以远程下载了,估计90%可能性好

楼主:
   我开始没有放在这里,是放在 PC STATION 站点中,可是连接不到 IPC477C 的 RTX 软 PLC,所无法下载程序,打 SIEEMNS 技术热线说要放在 IF1 中,我放了也是无效果

网友A:
哈哈,软PLC是通过PG接口LOCAL里面的下载的。

楼主:
  LOCAL  在哪里 ?

   我用的是笔记本里的项目程序下载到 IPC477C 里,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