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有何作用

楼主(2013-11-18):
单相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和三相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有何区别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点,单相变频器不是用来接单相电机的,单相电机不能这么变频。

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是用来驱动小功率的三相电机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把星型改为、三角型接法,然后就能用单相变频器来驱动了,

220V驱动380V电机就能实现了。

网友B:
完全不一样d的产品,单相电机一般不用变频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D:
单相电机,尤其是电容运转单相电机,目前还没有好的变频器适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专用的变频器。

愿闻其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专用的变频器。 内...

早有商品出售,适合电容电机。

网友F:
          单相电容式电机有没有专用变频器,只是变频器生产厂家是否有意愿开发而已,从技术上来讲,没有一丝难度。

          从技术角度,三相电机变频器输出三相相角互差120°的交变电压,单相电容式电机专用变频器由于主绕组和副绕组是相差90°的电机,只要开发变频器是输出二相电压的输出相差90°的变频器,去掉启动电容。同样可以控制正反转,如果超前90°是正转,输出滞后90°就是反转。

          从商业角度,关键是变频器厂家开发出来的产品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而已。毕竟工业设备单相电机非常少,民用谁会来买个变频器给电机进行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单...

 兄弟,何处能看到这个兵器。很想知道如何处理电容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一表羊才 回...

 我有MARK过,稍等发你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112_1.shtml

]三晶电气推出ATV10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2...

没有看到参数表和说明书。

不知道如何做到单相电容运行式电机在低频下如何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