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的时间显示

楼主(2013-11-18):
smart700ie如何在屏上显示时间?

网友A:
1.点击工具栏里的日期时间域

2.在画面中插入

3.设置日期时间域属性,在过程里面,选择使用系统时间还是变量。

如果选择<显示系统时间>,即是触摸屏内部的时间,不能断电保持。

如果选择<使用变量>,即使用下位机的时间变量地址,可以断电保持,但需组态好下位机。

网友B:
    直接在变量连接里选 时间控件就行,还有一种就是调用  PLC 系统的内部时间

网友C:
smart700ie 这种东东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