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宏指令中数字表示问题

楼主(2013-11-18):
威纶触摸屏宏指令中数字表示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6,c=2,d=7,e=15,time=20,y=0,z=128,f=0

bool s

char x

GetData(a, "MODBUS RTU", 4x, 3202, 1)

LOBYTE(a, x)

if x <> 0x37 then

SetData(f, "MODBUS RTU", 4x, 8503, 1)

黑体中的“0x37”是什么意思?

楼主:
0x和0X前缀表示十六进制,0X37转化为十进制为55!居然能百度到

网友A(2014-01-07):
Modbus通讯地址一般都用HEX16进制(0x)的,黑体字代表字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