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编程求助的啊!

楼主(2013-11-18):
欧姆龙PLC编译时提示下面的错误,什么意思的啊,应该怎么修改的啊,

错误:因为引起调用,功能块定义 在条 16 (2, 0) @2,0已被修改.

网友A:
       把你那个长On标志改成上升沿微分就OK了!欧姆龙PLC脉冲命令一般都是用微分命令的,而且你的脉冲输出的时候是不能持续给寄存器数据的,仔细看下编程手册就知道了@就是表示输入上升沿微分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