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触摸屏软件使用说明(一)

楼主(2013-11-18):
 1.安装软件

   成功下载COOLMAY触摸屏软件V2.2后,鼠标右键单击,选择解压该文件,之后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找到  Esetup.exe文件安装。

 2.打开软件

   安装成功后,双击桌面软件 图标[COOLMAY组 态环境],即可打开软件。

 3.新建工程

  单击菜单[ 文件]选项,然后选择[新建工程],选择对应型号(43H 为MT6043/70H为MT6070)后点确认。

  4.通讯设置

   新建工程后,会弹出[工作 台]窗口。

   (1)选择 【工作 台】 中  【设备窗口】,双击   【设备窗口】(软件正中),在弹出的  【设备窗口】界面单击右键,选

     中弹出菜单   【设备工具箱】,单击     【设备管理】,双击     【设备管理】下的  【通用 串口父设备】和      【三菱-FX系

     列编程 口】,在弹出的窗口-是否使用  “三菱-FX系 列编程 口”参数为默认参数,选择  “是”。

   (2)单击设备组态:双击  “通用 串口父设备”,在弹出的  “通用 串口设备属性编辑” 中选择[基本属性]设置参数

     如下: 串口端 口号(COM2)、通讯波特率(9600)、数据位位数(7位)、停止位位数( 1位)、数据校验方

     式(偶校验) 点击确认。

   (3)单击设备组态:双击[三菱-FX系 列编程 口],点击右上角  “删除全部通道”, 弹出的确认界面点击  “是”。然

     后单击右上角    【快速连接变量】,选择      【默认设备变量连接】, 点  “确认”。接着点击右下角  “确认”,选

     择"全部添加" 最后关闭设备组态,在弹出的  “是否存盘” 时, 点击  “是”。

网友A:
讲的挺详细的啊~~~

楼主:
谢谢,希望可以帮助您。

网友B(2017-03-03):
顾美一体机触摸屏上的元件如何放大或缩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顾美一体机触摸屏上的元件如何放大或缩小?

网友B:
对以上问题的回复在哪里?

网友C(2018-05-18):
顾美30A 软件为什么说版本太旧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