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调节阀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请问下各位大师,这个死区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是满度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有用过这个的师傅麻烦请详解一下!  多谢!

网友A:
应该是指输出模拟量信号4-20mA的,4代表关阀到位(死区的定位器调整),20代表开阀到位(满度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指输出模拟量信号4-20mA的,4代表关阀到位(...

下面端子右边应该是接受电位器开度信号的

网友B:
死区就是无输出区域,满度应该就是允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就是无输出区域,满度应该就是允差范围。

没有明白

网友C:
一般来讲,调节阀的死区指的是不动作范围。比如输入信号从10mA变化到10.1mA,这时调节阀驱动电机就应该动作使之运行到对应10.1mA的位置。但如果信号变化频繁或小幅度干扰,那么调节阀就会频繁的动作,而这一小点动作对实际调节流量并没有多大作用,却大大减少了调节阀的机械寿命。所以设置死区,比如为0.2mA,那么信号在10~10.2mA之间波动时调节阀是不会动作的,这样就避免频繁调节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调节阀的死区指的是不动作范围。比如输入信号从...

 这个解释更像是“调节精度”。死区应该是指4毫安以下的区域。

网友E:
比较同意6楼主说法。

网友F:
同意6楼的。具体到这种东东,死区就是调节反应的灵敏度,不是指4毫安以下的区域。

网友G:
       死区动作灵敏度调节,如开度在50%的时候,如果死区设定在2%,输出需要低于48%或者超过52%才能在动作电磁阀。这是带死区控制PID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死区就是无输出区域,满度应...

既然没明白,我就仔细讲一下:

电动调节阀,从动作上来讲具备两个方向的动作,即开大和关小。具体到执行电机上,就是正转和反转。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在正转和反转的状态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状态——停转!电机在正反向切换时,必须要有一个停转的过程,否则对设备的稳定性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个停转的区间,就被成为死区。这个区间的大小,可以量化到输入信号的某个信号值范围上,而且始终跟随设定点对称分布。

假设你这个调节阀是调节压力的。压力设定值为20MPa,控制器根据反馈压力来调节执行机构正转和反转。当压力值大于20MPa时,控制器输出关小的信号,反之则输出开大的信号。此时设定的死区X,就是设定当(20-X)MPa≤反馈压力≤(20+X)MPa时,执行电机停转。当然,有的逻辑设定的死区X是指的整个死区,有的是指的正负增量。

经过上面的说明,应该了解了,死区的作用就是将设定点这个点扩大为一个参数范围,从而起到保护设备的目的。

至于允差,则是指的最大允许的反馈值波动范围。超出允差的状态,执行机构将执行最大输出,死区内的不输出,反馈值大于死区小于允差的,根据反馈值来决定输出比例。

还是以刚才的例子,假设这是一个泄压阀,如果压力设定值为20MPa,死区为1MPa,允差为5MPa,这就意味着反馈压力≤21MPa时,阀门不动,当反馈压力≥25MPa时,阀门全力开至最大。压力在21~25之间时,根据压力调节阀门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湖...

谢谢,师傅,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