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PLCSIM仿真软件怎么通讯

楼主(2013-11-19):
谁有WINCC与S7-PLC SIM仿真软件的通讯说明 要详细一点的 哪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还真不了解~~~~~~~~~~~

网友B:
wincc添加MPI驱动即可通讯。

WinCC 添加“SIMATIC S7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

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

网友C(2014-12-23):
wincc添加MPI驱动即可通讯。

WinCC 添加“SIMATIC S7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网友D(2016-11-01):
这个不大明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