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owerflex 400的转速跟踪应该设定那几个参数啊?

楼主(2013-11-19):
求助,我现在用的 powerflex 400的11KW的变频器

出现问题: 电机在停止的过程中再次启动会出现过载,必须完全停止之后才能再次启动。

但是参数里面暂时还没有找到关于转速跟踪的参数,

不知道那些参数与这个相关?

网友A:
变频器的减速曲线时间可以用的不?

网友B(2013-12-24):
变频器启动时间过短

网友C(2014-02-21):
休眠停止再启动报过载的话,P039延长,P035,P034降低,还有过载是报F07,还是f64查清楚,如在不行,参数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