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IPC477C 中的 wincc flexible runtime 项目下载问题

楼主(2013-11-19):
   在线等待  SIEMENS IPC477C 中的 wincc flexible runtime 项目下载问题

   前几天的 SIEMENS IPC477C 工控机终于安装好需要的软件,今天 也将 S7 项目程序下载到 IPC477C 中启动正常,可是新的问题, wincc flexible runtime 2008SP1 的项目程序却无法下载,总是显示无法连接到网络?

  这是为什么?在 wincc flexible 已将 IPC477C 的地址 192.168.0.201 设置好, 如下图:

  可是传送时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A:
你先PING 一下这个IP看看是否能连接上, 如果PING 通了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PING 一下这个IP看看是否能连接上, 如果PI...

   谢谢,PING 当然是通的呀,因为 我下载 WINAC RTX 项目程序都正常呀,没办法,现在直接从电脑里将项目 COPY 过去启动

楼主:
  这个找到原因, 有时 笔记本的两个网络不能同时使用,可能有影响, 当时 无线连接到公司 INTERNET 网络,后 有线网卡连接到 电柜, 后来关了无线就能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