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转速

楼主(2013-11-19):
单相电机里的电容容量下降会影响电机的转速吗?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单相电机里的电容作用是提供一个人工相位角,进而制造两组作用时间存在差异的绕组。然后这个人工绕组和源绕组分别对转子做功,你拉的时候我推一下,你推的时候我拉一下。于是转子不停转动起来。

当电容的容量下降时,可能会导致电容输出端的波形失真,进而导致人工绕组的输出功率不足。原本按照设计,两组绕组的功力相当,但现在因为电容的缘故,人工绕组只能发挥部分功力。。。

至于到底是会令转速下降,还是令扭矩下降,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B:
空载时不会影响转速,只会影响启动和转矩输出。

带载转速略有下降,但不大。

楼主:
如果没有电容的话启动时用手拨一下也能转起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电容的话启动时用手拨一下也能转起来吧?

 是的。电容小了对于启动时有些困难。

网友:
是的,启动困难转矩减小,空载时转速下降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电容的话启动时用手拨一下也能转起来吧?

转不起来的,没有电容的话,两组绕组就没有相位角的存在,假设两组绕组是180°对置的话,正弦波正峰值的时候,两边同时推,负峰值的时候,两边同时拉,直接就把转子磁极钉死在两组绕组之间的90°角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