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切换时不停止可以吗?

楼主(2013-11-19):
由于对时间有严格要求,异步电机正转后必须切成反转,正转后不停止直接反转,会烧坏电机吗?菜鸟级别的,求经验丰富的大侠赐教,不是理论方面的,理论方面我还理解点。_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情况了,负载比较大的话,转向时的峰值电流会超级大。这种事情说是说不清的,拿电机试试就知道了。呵呵,不过有可能烧毁电机或者变频器哦。。。

网友B:
负载不大,就没有关系,我们经常这样做的,有个正反转死区时间,调整好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不会烧变频器,变频器会自己过流停机,你把时间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需要加制动的,否则会电流过大,不过也见过运行中的变频器因负载拖着反转的,变频器并没有跳停。频繁启动的正反转,为了保护设备,还是停了才切换方向吧。

网友: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制动设置,在调试时调整加减速时间,可以直接正反转运行。

网友E:
  有个正反转死区...   这种情况都是需要加制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