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电压如何求出

楼主(2013-11-19):
直流母线电压如何求出?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需要根据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求出,那么如何求直流母线电压呢?

网友A:
三相的一般全控桥直流调节装置会留5度的触发角作为保护。理论上DC VOLTAGE=380×1.35=513V,但实际小于这个值。

网友B:
这个设定不是算的,理论值正常工作是1.35x380=513V,制动时你只需设定到多少触发这个制动电压即可,建议参考变频器推荐的电阻值。另外实际电压一般高于513,原因进线电压一般高于380当然现场万用表测量下即可明白。